K45D板层短路维修 要发就发精髓贴

楼主(2018-03-07):
春节前闲得很几乎大部分时间在店里看电影,春节后这几天都特别忙。平时都不怎么发贴 这次的故障是板层问题所以才发下帖。
机器在店里修好后回去才发帖所以都是靠记忆发帖 脚位什么的都不记得了,主要是给大家吸收下这种情况的故障解决方法

机型:华硕K45D
故障:最初能显示几秒掉电,拆机后1.8A左右跳变掉电

机器是同行拿给老板的,机器到老板手他是能点亮的但几秒就掉电让后就扔给了我,我拆剩下裸板准备修老板就拿过去他那边自行研究了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有机器要修过程没看到他在修,但只看到了他刷了个BIOS上了论坛查通病搞了换了个三极管但还修了什么就不知道。
三板斧后无果就扔给我研究下,说可能显卡问题,实在修不出就换板。还跟我讲起理论来(你真棒)说能显示就代表电路绝对没问题,注意这里他加了绝对(你真棒)

以下就是我修机过程:
敷衍下老板后开始查条件,目测全面没掉件腐蚀全板电压正常。本人遇过最多的掉电问题开关信号,一测3.3V按下开关被拉低0.6V阻值才23正常应该在400-600吧(这里没图当时以为简单故障后知道板层问题才想发帖)明显就是这里出问题老板还显卡(你真棒)既然有微短烧烧看,用1V慢慢升到3V但电流最高就0.4A摸不出哪里有发烫。
论坛找不到K45D的图纸点位图,主板是广大代工上淘宝花了5块钱买了个点位图

查一下开关信号连接了5个地方。
        这里连接了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这里是EC(多少脚位不记得了因为回家才发帖)

                                     这里就是开关按钮和一个没装料的焊盘

那就逐一拆掉看看哪里导致开关电压被拉低,先拆开关小按钮镊子接地触发万用表戳着电压还是被拉低照样掉电。后又把图1的三极管和电阻也拆了还是正常故障。那就剩下EC了。

以下高能分析(想配一段名侦探柯南查出凶手的背景音乐):很多人会怀疑EC了如果EC有短路坏的按道理这条信号线应该不会有电压而且连触发也触发不到何况亮机,那可能就是触发后产生电流,板层有短路什么的电流(电压)经过板层才把电压拉低导致掉电。
这种情况很多人不会修了,其实很简单的此时把EC的(图二)开关信号的脚位翘起来,然后从开关按钮飞一条线到EC翘起来的脚位就好了。
以下就是飞好线的图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不。

最后就是亮机图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  厉害啊!向老师傅致敬!................................

网友A:
但如果是开关按钮那边板层漏电呢?你这个应该割断线了才飞线吧?

网友(点评):
断开ec脚位 开关脚位要断开,不然还是连着主板 还是会漏电

网友:
买的点位图附上啊,加分会更猛烈哦

网友:
已加分,楼主思路清晰,把复杂故障描述的通俗易懂,维修水平和表达能力一样的好,佩服,“能触发能亮机,说明IO没问题,出问题的是外围电路和板层“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板层短路。。。还好只是影响开机电路。。这线飞得好。。

网友:
考虑的挺细,修的也挺细,向你学习。

网友:
好帖,必须顶起来,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找到问题还好,要是找不到问题,那就死翘翘了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不贵吧

网友:
飞了一条开关线,楼主很厉害呀,查的辛苦吧,哈哈

网友:
你真棒   你不怕你老板看到你的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如果是开关按钮那边板层漏电呢?你这个应该割断线了才飞线吧?

楼主不是已经断开EC的角位了吗    还要怎么搞

网友:
现在修机器三板斧吃不开了。。。。。。。。。。

网友:
没两把刷子这种问题是搞不定的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不错啊,这个机子还要装官网的显卡驱动否测双显卡会花屏

网友:
“能触发能亮机,说明IO没问题,出问题的是外围电路和板层 ”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