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 Z5WAW LA-B702P掉电求助

楼主(2018-03-07):
更具客户所诉,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后按开机键指示灯不停亮灭交替,内外屏皆不显示,拆机没发现进水和腐蚀和明显短路,所有大电感电流皆有,电流0.01-1.00-0.9-1.25-0.8-1.1-1.2-0.01然后重复,刷过一个之前备份的bios,两个淘宝买的bios均不行,症状没变化,求救

网友:
拔掉内存,电流定在0.84,不掉电

网友A:
重点在显卡这一部分,看电流貌是电流走到显卡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起初压显卡没好,昨天订了一颗显卡芯片,换上,显卡背面电容阻值从4欧恢复到10欧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显卡这一部分,看电流貌是电流走到显卡

起初压显卡没好,昨天订了一颗显卡芯片,换上,显卡背面电容阻值从4欧恢复到10欧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