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40 G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07):
客户送来一台HP440 G2 说不开机  接到后通电试机   开机瞬间屏幕闪烁  电流0.5不跑码 嘿嘿  以为是bios问题   这款机器不用拆机就能刷bios  当时心里美滋滋 报价留机开始刷bios  当我刷到第6个bios机器还是没好的时候  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首《凉凉》  哎 大意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拆机  拆开机器测量各大电感正常 平台复位等条件都正常  好吧说实话   头都大了   当我绝望的时候  裸板接屏点了一下  咦  。。。亮!机!了!    仔细观察了下C壳上面的开关 内存卡槽 触摸板  发现触摸板有腐蚀痕迹   果然 不插触摸板就正常 插上就不跑码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也被我搞复杂了  哈哈  所以提醒大家检查问题要多方面仔细观察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码字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附上此机器的bios   忘了拍图片了   这几天太忙

4.5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拆外设一样一样排除,屏闪肯定什么导致的

网友B:
我一般这种问题我都会把全板拿出来搞

网友C:
触摸板导致不亮,只要拆机,就能轻易可以发现故障点,连刷6个bios,你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导致不亮,只要拆机,就能轻易可以发现故障点,连刷6个bios,你走弯路了

不是  他的bios不拆机就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这种问题我都会把全板拿出来搞

开机屏幕黑一下  我怎么看都像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拆外设一样一样排除,屏闪肯定什么导致的

我前几天修了好几个acer的屏闪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修了好几个acer的屏闪都是bios引起的

acer屏幕有水纹,看起来很不舒服要怎么修

网友:
翻译翻译什么叫TMD惊喜,原来这TMD的叫惊喜啊

网友:
有时候还是要好好的检查一下   当时亮了还要确保万一

网友:
这种机子如果不拆机试机,可能要走弯路啊。呵可。。

网友:
看来有时候还是得老实本分的拆机修才行,\(^o^)/~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看来以后还是老老实实拆机吧

网友:
往往以为是小问题,修起来的时候都小不了,一点事也省不了

网友E(2018-05-09):
你好,請教一下樓主,同一機型,同一故障,接觸板后故障一樣,現在不能接觸板了,一接就不亮機,是什么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請教一下樓主,同一機型,同一故障,接觸板后故障一樣,現在不能接觸板了,一接就不亮機,是什么問題 ...

拆开看

网友:
全拆開了,只要一接上觸摸板就無顯示,風扇加整,但是當開機后帶電搪上觸摸板不死機,不過觸模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