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37寸液晶电视电源故障开机即待机期待高手支招

楼主(2018-03-07):
一台LG37寸液晶电视开机五秒即进入待机状态,PFC电路故障导致的。PFC芯片是HS01G。电路图如下:

现测量该芯片各脚位开机后的各电压如下:
1脚:2.45V
2脚:0.01----0.03跳变
3脚:0.62V
4脚:0.1V
5脚:2.8----3.9V跳变
7脚:1.1V
8脚:13.4V
第三脚和第七脚电压差太多了,第二和第五脚的电压还不停跳变。
与之相关的基本元件都静态测试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各位大神有弄过这种情况的没,这一般是什么东西损坏呢?

网友A:
现在是能开机的时候PFC电压不够?有可能。
LG的有的背光误保护也会待机,背光反馈回主板,有条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能开机的时候PFC电压不够?有可能。
LG的有的背光误保护也会待机,背光反馈回主板,有条线路。

不是背光保护,去掉保护还是这样。就是进入待机了

网友A:
现在你的意思是,开机,背光亮的时候PFC电压低了????你怎么怀疑是PFC问题,说说依据。
电压跳动,用热风筒吹PFC电路,看电压还跳动不。
主查FB和VC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的意思是,开机,背光亮的时候PFC电压低了????你怎么怀疑是PFC问题,说说依据。
电压跳动,用热 ...

我查了芯片各脚正常电压了。第三和第七脚的电压和正常值比差远了。还有就是大电容电压是370V,这个机器PFC启动后达不到380V不会开机。另外就是,开机背光不会亮,也就是还没等启动背光机器就又转入待机了。、用热风筒吹PFC电路是什么原理呢?PFC芯片我换过了,故障依旧。我还想问下,这个电源板强制开机怎么弄呢?我想不带主板测下各脚电压,别是因为主板故障导致的吧。

网友:
这是保护了,测量一下开机时PFC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楼主太关注细节了,碰到这种PFC输出电压偏低造成后级开关电路保护的情况,先查反馈电压是否与芯片内部的基准相同,你这儿是IC的1脚,相同就是输出端分压电阻变质引起的,偏低或是偏高就查IC的工作条件,像你这种电压跳得利害的碰到了首先就是换IC,换了不行再查芯片外围电路,着重过流保护,与输入电压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关注细节了,碰到这种PFC输出电压偏低造成后级开关电路保护的情况,先查反馈电压是否与芯片内部的基 ...

换过IC了,故障依旧,周边元件也没问题。强制电源板开机,12V和20V输出都很稳定,IC引脚电压也正常。说明是过流保护了。接下来该查过流保护电路了。有了好消息再告诉你

网友:
过流修好了,各电压均正常了,也能开机了。但是黑屏。测过灯管了,都正常啊。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修机思路不太对,电源问题可以单独修的,强制开机就可以,pfc电压值不是一个固定值,碰到过390v的,也正常

网友:
换版了 。头 都 晕了   。楼主功底真心好

网友(2018-05-10):
单独启动测试维修电源好先,确认单板可以点亮背光再上机试,如果上机不亮就得检查背光开启电路

网友:
代换法,先确定是不是电源板问题,然后再针对电源板,一般这种情况pfc电压升不上去可能跟升压电容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pfc电路确实难检测,上次有一个电源也是pfc问题,不能升压到380V,换芯片不行,拆电阻测量没有变值,无计可施决定还原退机,顺手洗了一下上边的焊油再通电,居然正常了,一直到现在没返修,真想不通。

网友(2018-12-11):
换板算了,累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