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来的二修机E47A 说是桥坏了

楼主(2018-03-07):
目测主板南桥和IO都动过

发现IO脚空焊 直接补焊

网卡被取了 没装

这还差个管子U7先不管

插电直接电流0.4A多 南桥发烫

找个旧板子南桥植珠 换上 插电不自动上电了 待机正常0.01A
触发不跑马0.5A 电压都出来了CPU供电也有

测试复位 发现问题CPU无复位 查来源

U31经过PLTRST#转换来的 测试PLTRST# 无继续查

测试对地阻值发现阻值不对短路  经点位排查发现U10损坏

值接更换

在测试复位 你懂的 LOGO出来了  补上网卡和缺件 收银子了 点位迅维上有我就不发了 发帖不易加分谢谢

网友:
这样的能收多少米啊嘻嘻

网友:
这个可以收个好高价的,搞久就行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同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同行的能收好多嘛150:L:L:L:L:L:L

网友:
这样的能收多少米啊嘻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能收好多嘛150

150米很正常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经验值也很高。

网友:
二修机的确麻烦,还有的被故意做故障的,LZ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二修人为  最难搞

网友:
修得不错功夫老道,同行也算是一个老手

网友:
维修最怕碰到别人搞过掉件的了,不过还好,楼主快刀斩乱麻给修好了,技术不错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厉害的,耐心好呀。。。技术也到位

网友:
楼主看来是老江湖了,上次一个客户去别人那修。那人把一个二极管取了,我弄了两天才发现晕死

网友:
厉害厉害  我得什么时候才能到这种水平呀 哎

网友:
这种同行送过来的机,如果桥坏了,一般都不修,因为叫不上价格,有时拆下来植球,发现没对的上的钢网更费时!

网友:
u10怎么没有图纸干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