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笔记本系统解压后重启蓝屏 求解!!

楼主(2018-03-07):
型号是联想g405s  原来是win7系统  我装的也是win7  解压完成重启时蓝屏,代码8e  求解!!

网友:
装个WIN10,看看行不行了,会好的

网友:
换个版本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先换版本看看吧。。。。。

网友:
重装你选的是安装版还是ghost版啊,重装完进系统进行到哪个步骤蓝屏的,看看在安全模式下进系统了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就是预装驱动有问题,代码8e感觉是内存接口不良,清理一下内存金手指部分看看,你给的信息太简单了,实在不好判断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最后装了xp系统 已经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下载的版本有问题或解压时出错

网友:
用U盘重新安装吧,不行就ghost版安装

网友:
换个版本   如果之前没有蓝屏的话装完系统才蓝屏  那就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