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macA1418 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8-03-07):
我自己拆开了,万用表量那个电源板输出只有11.81V,没有12V,是不是电源板坏了啊?
主板上的led都不亮,看有帖子说,正常待机的话会亮一个灯的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板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板问题啊,,,,,,,,,,,,,,,,,,

那就是主板坏了?mac这么容易坏吗,我还买了个电源板了,还没到

网友:
换了电源板可以开机,重启没问题,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最下面的那个待机led不亮,然后我又反复插电按开关,又开机一次,然后关机后又开不了机了,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哪里坏了,修一下要多少钱啊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