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杂牌G41主板开触发后不跑码

楼主(2018-03-07):
拿来时开机不跑码,测cpu无电压,因这种杂牌主板无法找到电路图,只能从上下管往回跑线,测到cpu供电up1608pk管理芯片不工作,但是芯片18脚有5v供电,以为是芯片坏了,结果更换后是一样的故障,上电再查芯片EN脚开启,没电压,应该问是在这里了,等吃完午饭再修。

网友:
我还想学习呢,可惜楼主吃饭去了。

网友A:
吃完午饭继续跑EN线,结果跑到一个4.7K电阻的一端有和一个三极管相连的地方电压不对,电阻端有4.96V电压相连的三极管端只有0.64V电压,这就可以肯定它们相连的铜铂有地方断了,找来美工刀把漆或开用小铜丝想连,成功修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完午饭继续跑EN线,结果跑到一个4.7K电阻的一端有和一个三极管相连的地方电压不对,电阻端有4.96V电压相 ...

不丑不丑。。我都不会修板子了。。。。楼主现在一月多少

网友:
不多哦,才四千多一个月啊。。。。。。

网友:
修一片板子。。饭钱就来了~~不错不错~~

网友:
是呀,一边上班一边做私活,:ciya:

网友:
修好了吗。找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