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1 1.0 不开机查到一颗未知型号贴片三极管WIP30求代换

楼主(2018-03-07):
贴片上标  WIP30 求参数及代换   测量出其中2个引脚已双向导通

网友A:
在论坛找找图纸下载一个对应版本的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找找图纸下载一个对应版本的来修吧

找了一段时间,都说没有这块板的图,上班有时间就自己跑线路,发现一个换一个,碰碰运气,

网友A:
有没有下载这个看看是否相近,有些版本香炉相差不多的,可以用来做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下载这个看看是否相近,有些版本香炉相差不多的,可以用来做参考

非常感谢,下载对比了下 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下载对比了下 基本是一样的。

不客气,能够帮上你的忙就好。祝你完美修复主板!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能热心帮忙的人品差不到哪儿去

网友:
从同品牌上面去找吧

网友C:
维修助手里可以查吧???查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助手里可以查吧???查询下试试

最近才 有空去仔细对照图纸 发现本来就是导通的这个,它就是两二极管整合的,其他找不出毛病,最后想到H61大多因为集显问题,试了找一块独显插居然开机点亮了,还有几块板也是,集显出问题,CPU无供电,只要加独显,问题都解决,我也是醉了,这跟主板维修的流程根本就对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