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暗屏 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07):
E531 暗屏  立马掉电,经过图纸测得 BKOFF# 为低电平  来自于EC KB9012   测得EC 105脚输出为低  打对地阻值500多叫这个脚来自于EC GPIO脚位    猜测可能程序坏  也可能EC坏,手上有G480料板拆了一个,重新写了一个E531程序到9012
换上开机  故障解决  不掉电 不暗屏。,

网友A:
有程序的EC真是麻烦,自己也不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的EC真是麻烦,自己也不会写

其实写程序都简单  就是麻烦一些  买个R809H  现在好多EC程序坏的

网友:
写程序麻烦

网友:
9012的程序不太好刷写啊。。。也刷得很少。。。。

网友:
怎么又bois问题看了好多帖子都是BOIS

网友:
   现在许多都内置程序的ec了    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有程序的ec太麻烦了,还不如独立出来弄了8脚芯片里呢。

网友:
楼主能否把程序也发布下来,方便大家以后遇见同样问题的好修机!

网友:
不带程序  好弄得多 了   带程序 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