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4换屏总成,手别抖

楼主(2018-03-07):
SURFACE 号称史上最难拆解平板,之前换过 3代  4代    不过好在都是触摸屏裂了的  风险不是很大 ,  记得第一次换surface1 的风扇, 结果把触摸排线搞断,最后赔了个屏。
上一下换屏过程
只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也能轻松搞定

网友:
目前还没换过,屏背光没有和壳一起就好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以后遇到不用走弯路了  ,。。。。。

网友:
传说中平板中的贵族……现在没有华为做的薄了

网友:
surface pro5 我换过,真的很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拆 百分百不会破 本人专接同行surface主板维修 已经拆的非常熟练 发明非常好拆的工具 需要的了解的联系 ...

这个东西看着就很骚气,肯定给力   这才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说实话这种机器拆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的,随便弄坏了一点可能要换很多东西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了 有个客户无线网卡坏了 我不敢拆 让客户走了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简单,一次性的

网友:
额  问下  换个总成有什么好抖的呀

网友:
这屏幕没那么难拆

网友:
前两天换过屏   原来的屏碎了,我感觉要是屏没有问题 修主板上的问题拆屏成功的概率挺低 的      屏太爱碎了

网友: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赔过一个,后面有经验了就再也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