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08-3-16
了一块技嘉GA-B75M-D3V REV:2.0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反复重启不开机。客户说是正用着用着突然蓝屏,再开机就是这样了。去掉外设,插上诊断卡和小喇叭开机,跑码15 51伴有内存报警声。先刷下BIOS,居然能正常开机了。这BIOS也会在使用中突然坏导致蓝屏是什么原因?附上BIOS。
跑码15 51伴有内存报警声,如果主板供电等都正常 可以考虑换个U 试下
也可能是不兼容 换个U试下 之前碰到过 板是好的 U是好的 两个一起就是不行 就是技嘉B75
后面批发帮我换了个板 就OK了这个板 有些 比较挑G1610 G1620 之前刷过最新BIOS也不行。
1跑码15 51伴有内存报警声,、看看脚座靠近内存槽那边有没有针弯
2、量下VCC3到内存槽236pin之间的阻值是多少,正常为0 ohm。
3、量下DRAM_PWROK信号,顺道量下看到脚座通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