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刷了论坛上的ME BIOS后不开机风扇反复停、转

楼主(2018-03-07):
技嘉GA-H55M-S2的主板初始毛病是不开机!检测卡跑码停到26显卡不过!无论集显还是独显都是卡到26!!刷了论坛里的ME bios后出现不跑码!主板3-4秒反复重复重启!!!我把备份的me bios刷回来也是如此了!!求大神们提供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
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慢慢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
IO和桥都已经排除!现在自能把希望寄托在BIOS上了

网友:
重新找一个BIOS再刷刷试试呢,最小化使用过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碰掉件了呢?

网友:
反复检查过了!没有掉件!本人有个习惯!拆件之前先用手机拍照!反复对比已经排除掉件可能!

网友:
重新找一个BIOS再刷刷试试呢.....

网友:
这块主板有三个bios!在网上查找说只刷ME_BIOS就可以!还有M_BIOS和B_BIOS!究竟是怎么刷这块主板的bios???

网友:
哥们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