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8-03-07):
     客户说10分钟左右掉电,拷机半天才掉电,之后有4声报警,先排除外设,再开还是报警,拆掉内存2声报警,装上内存测试外接,外接屏幕花屏,直接换南桥修复,这种问题就是拷机时间太长,太烦了。

网友:
还没遇到南桥会出这样的问题,显卡倒是碰到过

网友:
BIOS也会导致

网友:
为什么花屏不怀疑显卡 直接换南桥呢

网友:
怎么判断就是南桥问题呢!!! 是不是1带的u

网友:
外接花屏换桥能解决吗,。。。。

网友:
之前是不是南桥温度也很很高呢,烫手吗。

网友:
南桥老化

网友A:
这个已经是通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通班了

是通病 打错了

网友:
掉电问题最麻烦,找问题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