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半个月就烧一个CPU?

楼主(2018-03-07):
换过CPU总是半个月左右就烧了?为什么电压什么都正常温度也不高,客户回家半个月左右CPU又烧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换新CPU后怎么不测试都是正常的。很头痛啊。。高手们有遇到过吗?
cpu

网友:
这样的换主板比较靠谱,免得又烧了。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真是够了。那你还敢换给他吗。

网友:
买个 全新 保修 3年的,随便他咋坏了,。坏了就拿去代理商那里保修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正常么

网友:
看看,cpu供电MOS管!看看,cpu供电MOS管!

网友:
是不是风扇有故障散热不好,打游戏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