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3220配华硕P8H61-M LX3 PLUS必须要加显卡吗?

楼主(2018-03-07):
I3 3220配华硕P8H61-M LX3 PLUS必须要加显卡吗?

我一直没搞懂,I3 3220是有核显的,P8H61也有VGA输出为什么在华硕P8H61上就非要加一张显卡才能亮机呢?

网友A:
VGA输出接口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A输出接口坏了!!!!!!!!!!!!!!!

不是的,不插显卡报警4声。非要插显卡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不插显卡报警4声。非要插显卡才能亮机。

插个跑码卡看看就知道了!!!!!!不行就刷个新版本BIOS看看

网友:
CPU是好的    那就就是主板故障了!   一般CPU核显容易出问题!   也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你主板问题不是华硕h61不能用集显,测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CPU或者主板试试呢,这个组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CPU在试一下了,要还是要独显,说明主板坏了

网友:
cpu换其他板子试试,能亮。那就是主板问题。。可能bios,vga行场信号,cpu电压芯片,桥。等等问题

网友:
会报警4声就说明没找到显卡,第一清COMS ,第二刷BIOS,第三查集显供电

网友:
确定CPU核显是不是坏了,没有就是主板问题了,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里面把第一显示设备设置成PEG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