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二块杂牌G41主板I/O和电源管理芯片烧坏成功修复

楼主(2018-03-07):
拿板到手上先测各路供电没断路,上电可以触发开机,诊断卡不跑码,不复位,查cpu无供电,查cpu供电管理芯片无5v电压,因没电路图只能周围的一个个电阻电容查个片,结果发现2R2的电阻无阻值,上电测一端有5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这电阻是2.2欧的它的另一端应该有电压才对,开热风枪把它吹掉更换后上电测有4.9V电压了,但cpu还是无供电,测芯片开启脚有3.3V电压输入啊,怎么会不供电,这下管理芯片是百分百报废了,更换后上电触发,诊断卡的复位灯亮了,但还是没跑码,测cpu电压有1.3V了,没办法了又把cpu和内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带电测个片,都有电压值啊,没办法了没图纸,点根烟先,再想想,还是没头绪,这时上电再一个一个的测,测到cpu座的开启盖的旁边有个电阻两端的电压都是1.25V的,这时想这不可能能啊,把它吹掉,拿下来测有71k的阻值啊,不装这电阻上电测装电阻的位置在离cpu这端有1.25V电压另一端无,这时要跑线了,跑无电压端是通cpu管理芯片的,有电压端是通I/O芯片的,无果这时再把原来的电阻焊上,再测两头还是一样的电压,想想这不对啊,这电阻71k应该有电压降才对啊,这时把cpu拿出来上电再测,结果是离cpu座这端只有0.68v电压,另一端1.25V,高兴啊有电压降了,可再想想有那里不对啊,装上cpu怎么会两端是一样的电压值呢,断电不装u再跑通I/O这端结果是不通,但装上u是通的,这时不管那么多了,测通I/O上的旁边几个脚怎么都是连通的呢,心想不对了,取掉U后再测I/O的这几脚还是导通的,这心想这不会是坏了吧,查看这几脚和它相连的是排阻,这时把排阻拿掉再测,还是导通的,可以肯定是I/O报废了,想想不对啊,纪然坏了怎么能触发和复位呢,不管了先把它更换再说,这时去找料板上的I/O,找到一个型号是w83627hg-aw的,原来的是w83627dhg-p的,这两个后缀不一样的以前也没代换过,也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心里没底哦,不管了先换了再说,结果你们说能不能用啊,我都想把它给砸了,换好后上U和内存通电,触发不了啊,这两个家伙不通用啊,没办法了再去找料板哦,终于找到一个一样型号的,更换上U和内存加电触发,跑码了,终于跑码了,这货终于修复成功了,高兴啊,这下要记住了有的芯片后缀不一样的是不通用的。是时候上图片了。

网友A:
IO焊的不怎么样呀,主要你用的助焊剂不够好。

网友B:
我最近也修了一块华硕G41主板,开机风扇转黑屏CPU不加散热片开机几分钟微温实际是供电不正常,最后查出是12V方插座旁边有四个贴片三极管有一个锈断腿了.实际上是电源管理EPU通往功率管的控制三极管.由于没有原型号只有用1AM代替.有好多师傅说是822排阻问题,不过楼主的探索精神可以.这一类主板维修全靠毅力.

网友C:
这个主板问题这么多。让我的话就基本当料板了啊..............

网友:
那么细小的针脚,大神啊,动手能力太强了!!赞

网友:
我擦 楼主好耐心  我修修就烦了

网友:
高手!换IO太麻烦!技术跟收入能相等最好!不然太不值了!

网友D:
那根柱子是什么东西 ?

网友:
主板问题太多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E:
这个主板问题这么多。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焊的不怎么样呀,主要你用的助焊剂不够好。

是助焊剂不好,50两瓶的确。。。。: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问题这么多。让我的话就基本当料板了啊..............

没办法啊,同行拿来的,我都说这主板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但他说要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修了一块华硕G41主板,开机风扇转黑屏CPU不加散热片开机几分钟微温实际是供电不正常,最后查出是12V ...

品牌的好维修,因大部分的配件都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问题这么多。技术不错啊..............

没办法啊,同行拿来的,我都说这主板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但他说要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根柱子是什么东西 ?

是铜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