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维修

楼主(2018-03-09):
机型:联想G580
板号:LA-7988P
故障:进水后不通电

板号,

目测主板进水面积不大,就CPU散热器架子锈得恼火。。对主板进行打值发现3V短路,3V后继BIOS供电也短路。

烧鸡桥坏了,好吧拆。。

桥干下来阻值变大了那么一点,还有短路,继续烧声卡挂掉

烧鸡的时候网卡灯亮了,网卡芯片也难逃此劫

网卡上面都有一个洞了,,,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不

恢复正常后的阻值

保险起见换掉系统供电后插电0.01

+3VALWP和+5VALWP已经出来了

有戏,看来EC还逃过一劫,
上开机键触发EC已经发出了复位信号

再次确定EC暂且是好的,马上值个确定好的桥上去触发有电流了,
上好CPU跟内存电流跑到

换个CPU内存还是一样,还是不跑马,先放一边修其他的

忙完手里的事情拿出这板子研究研究,发现U3不正常

一边1.53V一边0.36

懒得去查什么原因引起的了,直接一坨锡连上J1

再次通电触发已经跑马等几秒后亮机(这板子换桥后亮机时间要比其他的短点就没去合成BIOS

修机不易。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看完帖子你懂得!!!

    老铁,双击666。没毛病

网友A:
可以讲解一下最后的一铊锡连上是怎么回事吗?直接把1.5V连过去使用?

网友:
U3是什么芯片

网友B:
负责到底呀  分析下什么原因 导致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
一个mos管。。。

网友C:
楼主技术就是很牛啊,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解一下最后的一铊锡连上是怎么回事吗?直接把1.5V连过去使用?

那就是一个转换电压的管子,

网友:
一个转换成二级电压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责到底呀  分析下什么原因 导致没有转换过来

最终分析出来还不是1。5V的电压转换过去,这样省事又不费脑细胞

网友D:
我去,这板子烧得也是够厉害的,希望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就是很牛啊,佩服的五体投地

哪里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这板子烧得也是够厉害的,希望能稳定

短路的修好了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修的下功夫了   叫 我就叫他换板了 还用的住 哈哈

网友:
维修高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强,太强了,板子都烂成这样了还能修上。不知道这个板子二手的多少银子,连修带换配件加上时间,好像很赔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解一下最后的一铊锡连上是怎么回事吗?直接把1.5V连过去使用?

              那是CPU 需要的供电之一

网友:
1.5v转换电压,是CPU内存控制模块的供电,vddq电压

网友:
进水机子最不好修,版主能找到这么多故障点,可见功力不比一般

网友:
功底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