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X555LD 3.6版本的 屏是EDP的 没有LIVD转EDP芯片 的

楼主(2018-03-07):
机型X555LD 3.6版本的 屏是EDP30针的 没有EDP转LIVD芯片 的  现在问题是内屏没有显示 开机的时候会暗一下 没有背光  用手电照没有图像的  检测屏接口有3.3V 19V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屏线没有代换的 但是测试过都是通的  BIOS刷过  现在应该从那方面入手查 那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
手里同样一台,有背光没有图像,可以大小写切换,外接也没有图像,各个电压正常,进水机,无图无点位,跪了,放了好几天了,现在连研究的兴趣都没有了

网友A:
刷BIOS试下,我接过一台X557,现像相同,刷了几个BIOS好了,要主板号和标帖号都一样的

网友:
上次修道过一台   好像是屏接口附近的事    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下,我接过一台X557,现像相同,刷了几个BIOS好了,要主板号和标帖号都一样的

刷过两个BIOS都不行

网友:
可能是屏线坏了,华硕的遇到几次都是屏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