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赐教 万分感谢

楼主(2018-03-07):
6s开机白苹果后屏幕变黑,仔细看有一道道数条,差不多一秒屏幕全黑后又变成白苹果无限循环 今天白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开机过一次,重启后又不行了。
后来我进入恢复模式恢复了最新的固件11.2.6成功刷入,但是重启的时候问题依旧还是这样无限循环...

求大神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求大神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能不能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刷机????????????

可以刷机,正常刷机,重启后又这样了
把前置摄像头排线拔了就好了  插上又不行了

网友B:
把前置摄像头排线拔了就好了   插上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前置摄像头排线拔了就好了   插上又不行了

前置摄像头排线拔了就好了   插上又 不行了   为什么不更换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