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1R3

楼主(2018-03-07):
2018同行一起发178.这个联想B31R3一体机是我大舅子的,坏了,叫我修好帮他出掉。今天有空拿来修好,上电,待机正常,开机触发电流1.7-2.8,看电流跳变了几次,应该是亮机了的啊?但是无显示,随即拿个手电照一下X光,隐约看到英文字母,果然开机了,没有背光,机子芯片全是AMD的,令人马上想到,北桥,显卡,好像捡钱一样,很多同行看到AMD第一时间应该也是想到显卡桥,拆机,简单三板斧,加热北桥,故障一样,加热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日,难道要上BGA?抽口烟冷静一下先,看一下屏,拆开DVD,下面有一块高压板,LCD的,烧灯管?马上接两条灯管试试,开机还是不亮,测一下电压,经过保险位置没电压了,换贴片保险,上电,艹,大电流短路,赶紧拔掉先,把可调电压电流调低先,免得冒烟,继续上电烧,用手摸高压板,有一个小8脚芯片发烫,果断拆掉,上电不短了,有背光了,马上从料板找一个芯片,换上OK,开机背光正常了。到此为止修复。还好没做BGA。不然浪费了好多时间。最近没分了,大家加点分,祝大家2018,发发发。

网友:
谢谢大家,加点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有待提高,都已经找到故障现像了还去想着三板斧上BGA等,根据故障现像就是背光的问题了,思路还开叉

晴天G + 5 + 5 我也觉得,既然有了显示,没有背光,不外乎就是高压条,灯管,供电以及EN。先测试这

网友:
是一体机呀!灯管坏掉,捡钱了!

网友:
居然能想到修高压板,如果是我直接换高压板了,。。。。加分

网友:
楼主的方向错了   没背光瞎搞三板斧

网友:
一般一体机开机有过电压会有声音一般我都会用手电看看屏幕。

网友:
暗屏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背光的问题,怎么会想到干北桥 干显卡,瞎搞能行么

网友:
这个高压板挺贵的,好几十块。 我们是做维修的那能说换就换喃,

网友:
这个故障也修过,联想一体机毛病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不错的   加油。。。。。。

因为平常修笔记本,AMD的,第一时间是想到显卡桥,但是后面想了一下,一体机显示屏就是普通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