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S短路 图片加文字

楼主(2018-03-08):
以上是6S短路的图片 可以根据图片说的按照图片来做就可以了
不懂的的私信我就可以了
图片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有钱挣了

网友:
照你的位图来看,就是一个电容换了吗,最好配上电路图。做雷锋就做的彻底一点吧,请楼主补电路原理图

网友:
支持一下,图文并茂

网友:
你给的图纸位置是主电源旁的电容 但是你板子上扣下来的却是基带电源旁边的电容 基带电源也拆掉了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一般主供电短路很好处理 夹电熏松香就能烧出来了 很少有固定的电容损坏

网友:
来学习下,手机一点都不懂? 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分了。好可怜。修短路有些还是很简单

网友:
楼主呀,用文字说明一下,最好把电路图也贴出来,再讲一下检修的原理与现象,让我们这些小白也能多学点。你的看不懂呀。

网友:
学习来了 学习经验短路看他们用烧鸡大法

网友:
烧鸡大法是怎么烧的呢,烧哪里现在不好判断

网友:
学习学习 有图有字好看懂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