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G33显示芯片1440*900*60Hz显示模式设置一例

楼主(2018-03-08):
主机品牌:戴尔OP360
系统版本:WIN7 32
问题:驱动安装正常,但常规无法设置19显示器最佳显示模式1440*900*60Hz
解决方法:
步骤:
1、 桌面空白处调出鼠标右键菜单,选择“图形属性”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右下角“自定义模式”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颜色质量”下拉框选取32位,“屏幕宽度”输入1440,“屏幕高度”输入900,“频率”输入60Hz。点击右下角“添加”按键,完成自定义模式设置。
4、 重启电脑,让自定义模式生效。
5、 桌面空白处调出右键菜单,选择“屏幕分辨率”,在分辨率下拉框列表中,选择“1440*900*60Hz“模式,点击“应用”后,即可使用1440*900*60Hz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