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3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08):
   接到一台戴尔1320说是不开机   老机器了  通电触发到0.3的样子就不动了  肯定是转换电没出来  拆机 打开图纸看了下3 5v都正常  根据图纸找到3VALW转3VS和5VALW转5VS  3v转换正常  5VALW转换过去只有2.3伏  查控制极0.06 肯定是哪里拉低了  二极管档测试未短路  从3V转换电路的控制了飞线过去 通电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来个实物

网友A:
经典的维修方案  ~!

网友B:
这个问题好羞哦。。。。没什么难度。最近我修神舟的战神我是修怕了

网友C:
楼主好技术继续努力吧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维修方案  ~!

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羞哦。。。。没什么难度。最近我修神舟的战神我是修怕了

哈哈  我最近也接到战神  掉电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继续努力吧        呵呵呵

革命尚未成功。。。

网友:
简单便捷实用  没走弯路 极速解决  LZV587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找到坏的元件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