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020关机再开不触发了

楼主(2018-03-08):
今天客户搬来一个9020MT机器,说开机能用,关机再来就不行了,我检查确实是关机电源线不把按开关不行,风扇都不转,只能把掉电源线再开又好了,电源也换了,开关也换了,看来是主板问题,也没有什么地方烧,有谁大神遇到这种奇葩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有我刷了BIOS启动要等很久,可能是BIOS不对,有谁有更好的BIOS发来试试

网友:
楼主台式机不触发跟BIOS没有关系,只会影响CPU电压和自检,一般为IO和它的外围电路,还有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
这个感觉RTC电路有问题,你加热一下可能哪个电阻拉低了

网友:
换主板把 台式机主板都懒得修理

网友:
bios 要用原厂的

网友:
关机后。你可以测测绿线电压是否正常,以及开关针电压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额  我是新手  别骂我啊

网友:
这个 应该检查开机部分故障,按照不开机来进行维修

网友:
量一下待机时候RSMRST信号,开机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换板完美解决问题:lol;P:lol;P:lol;P:lol;P:lol;P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然后检查一下RTC电路,如果有电,一般都是RTC电路的问题,还有关机之后,你测量一下主板的各个供电是否关闭,电源的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直接换个IO试试看!!感觉是IO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南桥或者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lid休眠查了没有 开关针查了没有 rtc查了没有 影响不触发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刷了BIOS启动要等很久,可能是BIOS不对,有谁有更好的BIOS发来试试

修改BIOS里面的ME 把你能显示的BIOSME改进显示慢的BIOS里

网友:
楼主第二次开机开不起时直接按不触发修不好吗?还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