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IH81M,接硬盘断电修复。

楼主(2018-03-08):
接修一联想品牌机,故障,接硬盘后上电秒端。拔掉硬盘电源线可以亮机。
首先测硬盘正常,打算换电源试试,发现电源是特殊电源。
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换电源试试,新电源装机一试故障依旧。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
拆板发现这机器比较特殊,电源只产生12v,5v由主板电路由12V转换而来。测量开机瞬间有5V,想到有可能是5V带载不良,笔记本上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容不良,原机C25, 6.3V 820UF电容,直接换个10V1000UF。故障排除,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里里外外定电源等,刷BIOS等。折腾小一周。分享给大家,以后类似问题可以少走弯路。

打字不易,大家加分支持下~~

网友:
附好用亮机BIOS..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_联想IH81M REV1.O.zip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的不能进系统和掉电,带不动负载的现象 楼主修好就好

网友:
我上次是换的场管就好了。

网友A:
还是有点看不懂!有原理分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看不懂!有原理分析就好了!!!!!!!!

哈哈,就是特殊电源输出只有12V和-12v,硬盘的5V,3.3V供电是通过主板上的电路把12v转换的。硬盘的电源线也是直接在主板上插的,没有电路图,现在主板也便宜,基本都是盲修,十分钟搞不定就不搞了。这个板子特殊,顾客给的价高才仔细研究的。

网友:
不错,电容有问题时看不出来也测不出来的时候,只能换换试试看了。

网友:
为什么不选一个一样的换上去,不一样的不会影响原电路吗?

网友:
如果是通病的话,很快就又一个挣钱利器,先给楼主加分。

网友:
今天最后的3分给你了,联想还有一种外接本本适配器供电的机儿俗称神机. 你这种是神机师弟.

网友:
电容有问题时看不出来也测不出来的时候,只能换换试试看了 ,LZ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老司机,经验丰富,客户运气也好,你换个滤波就好了,板子没被放弃,这机器的参考图纸还是有的

网友:
滤波不亮导致的!!!!!!!!!!!!

网友:
有时侯秒好,还需要验证,需要烤机几天,看是不是真的秒好,
因为你这问题缺少相应的鉴别程序,呵呵~
...............

网友:
硬盘没挂么。。。。。。。。。。。。。。

网友:
又是小接口电源,品牌机现在越做越变态,这种故障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
不容易呀楼主,说实在的,联想主板很少出现电容不稳定的

网友:
又见了一例新故障,感谢楼主分享加分。

网友B:
电容问题测不出来,有时就得换了才知道

网友:
这个机器遇见过BIOS坏的
暂时还没遇见过装硬盘关机的

网友:
这电源坑爹啊。。。。坏了没得换!这图纸我有。。但现在还没修到这板!吸取LZ经验呵呵以后秒杀

网友:
有的电容容值下降严重或微短路,表面又没有明显的怀孕,漏液,电容底盘突出,跟好的没有两样,通常都是带不起负载,工作不稳定,波纹严重等等.......有示波器就很明显看的出来没有的话只能靠经验或换新的来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问题测不出来,有时就得换了才知道
电容问题测不出来 电容问题测不出来 妙了客户不回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