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5L显卡感叹号是显卡挂了吗

楼主(2018-03-08):
一台华硕A455L显卡感叹号是显卡挂了吗,是二修机,机器原来进水,上家把bios8M芯片换成4M的了,换bios8M芯片刷过后.待机那的820k电阻换换成500k的可以开机,就是亮机慢,显卡感叹号,怎么装驱动都是感叹号,装的是win10系统,是显卡挂了吗 ,。。

网友:
guji 估计做手脚了。。。 显卡 被去掉什么电阻之类的,还有你的BIOS 是OK 的不?????????????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这种芯片很少坏 看看芯片周围 没掉件基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谁有这款机器的Bios,显卡没有做什么手脚也没掉件

网友:
找个工厂BIOS试试。。。。。。。。。。

网友:
找个BIOS试试.......................................

网友:
刷过bios了,刷了好几版了,系统也换几个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显卡是不是挂了,机器先前进过水而且是二修机不好说

网友:
看下显卡周边有没有掉件,耦合电容,或电阻那些

网友A: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了

江苏阳光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了

你这样容易挨揍,呵呵呵

网友:
测试下显卡的所有供电 不行估计就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了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原因有很多显卡的可能行小,有可能是BIOS,系统,驱动,最好多换几个系统,下载官方的驱动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
没准是显卡驱动坏了呢  查下供电

网友:
不一定,查显卡工作条件和显卡周边的电路问题

网友B:
上家没有做什么手脚的情况下感觉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没有做什么手脚的情况下感觉应该是BIOS问题吧

BIOS刷过205版的和207版,显卡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亮机慢的说明BIOS不对,继续整BIOS,之后再考虑显卡的事,也可能是你的BIOS不对造成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