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无声音

楼主(2018-03-08):
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声音 刷过BIOS不行 声卡小板换过 求助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连接线坏了。。。。。。。。。。。。。。。、

网友:
大婶们 没有顶的吗 着急,小板已经换过

网友:
换喇叭试试看......................

网友:
开机有声吗?如有查一下bios是否原配,否查查桥

网友:
苹果机器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装好  没有装好也没有声音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啊?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现在进系统后 小喇叭是灰色状态 没有认到!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连接排线坏了也会不认喇叭的  主要是看在系统里  认得到声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