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A59M充电温度异常,温度过高怎么处理

楼主(2018-03-08):
A59M充电温度异常,温度过高怎么处理,求高手指教
充电

网友:
检查电池座 中间的两个脚检查电池座 中间的两个脚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
估计电池电路有问题,拔了电。降温后再充

网友:
看看漏不漏点.然后在看看电池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