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A不亮

楼主(2018-03-08):
机器来时就不亮 电流在10左右徘徊 刷完BIOS后 不触发了 刷回来还是一样  求助

网友:
可以刷个工厂bioss试试,感觉还是有可能因为bioss问题

网友:
还是多刷几个bios试下,说不定没刷对!

网友:
先按时序修下看,不行找下工厂BOIS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