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X6S-LM01 NTSN1521 REV 2.0通病(休闲贴)

楼主(2018-03-08):
直接上图,设计缺陷,放弃治疗

网友A:
这个过去看贴,见到有人修好过,群里能找到。

网友:
刮骨试试呢 修不好百搭

网友:
这种刮开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去看贴,见到有人修好过,群里能找到。

找了找,没有找到,我感觉修好了也不稳定.放弃的好.

网友:
都烧成一坨了,头痛

网友:
都烧成碳了  这就是一个大电阻

网友B:
他是怎么烧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怎么烧成这样的

设计缺陷............................

网友:
还是直接换版吧,确实这种版修好了也会有很多毛病的

网友(2018-09-05):
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维修看实际情况,配件更换也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9910-1-1.html

网友:
换板吧,这个我修过一台,,刮骨疗伤。。结果1个星期又来找我了。。不稳定

网友:
像这样烧毁严重的确实不好再修复,放弃吧,呵呵

网友:
换CPU试三、、、、、、、、、、、、、、、、、、、、、、、、、、、、、、

迅维工兵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刮开洗洗试一下,反正不开机 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