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M61PME-S2主板不跑码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8-03-08):
这板子是我从淘宝上买下来的料板!第一步:检查主板有没有漏件或者掉件
第二步:查主板5大供电,我查了均正常
第三部:上跑码卡,跑码卡显示主板有3.3VDUAL供电(此供电由5VSB转换),按开关键,跑码卡显示有复位信号产生
第四部:到这里就奇怪了,有供电,时钟(赖得测了因为有了复位信号,主板一般是供电----时钟-----复位,既然有复位了就不测了)复位,那么主板为什么不亮机呢?我第一感觉就是刷BIOS,然后我就去了技嘉官方网站随便下载了一个BIOS(这个BIOS没看是什么时候出的)反正官方网站有很多个这个主板的BIOS有不同日期出版的
第五步:刷BIOS。
到这里刷完BIOS,看看跑码卡竟然还是原来的那样不跑码。这就奇怪了
然后我就跑线,量电路各大开启信号(一个星期后)发现全都正常。这就更奇怪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总线CPU_VTT的问题。打开图纸去测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铁板。
然后我就不修了,又放了一个月。。。。。。
今天无聊就上上迅维网无聊看看,在看到一位同行在修有复位不跑码时是刷BIOS解决的我又从新燃起了刷BIOS的念头
就在刚才我上了技嘉的官方网站,我记得上次我是刷07年出版的BIOS,发现不跑码,然后我再从先下载了一个2010年的BIOS(这是最新的BIOS了)
第六步:重刷BIOS,就这样奇迹发生了
维修总结:有复位不跑码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刷BIOS时一定要刷最最最最最新版的BIOS
最后附:主板高清大图,跑码卡跑码图,亮机图,还有主板的图纸和亮机BIOS

 会员1331964300鑫豆2023-12-22 20:32
 会员14830122元2023-9-28 02:31

网友:
前后修了一个月时间,还真是有心了

网友:
3.3VDUAL供电这个是什么电压,平常说的3,5v?开启信号都有,为啥怀疑CPU_VTT这个信号。。

网友:
NV单桥的板子,就怕桥不稳定啊,加焊桥,修好不少。报废的更多。

网友:
如果第一次的BIOS刷对了只是版本老点的话,严重怀疑楼主的主板是不是自己好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不跑码一般都是先刷一下BIOS, 刷最新的BIOS

网友:
我修昂达的a78gt128M也是这个问题。条件都正常但是不跑码。刷的新BIOS也不行,在论坛下的编程固件才跑,可是固件是出厂固件。不认4核,我又刷新版的,但是检测ID不正确,用/X命令强刷才可以。我的也是料板·

网友:
估计是自己好了的 不一定稳定  哈哈

网友:
很强,维修料板,我仿佛看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网友:
这个老主板楼主还有时间研究值得表张

网友A:
技嘉管网上的固件可以直接刷到编程器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管网上的固件可以直接刷到编程器里吗

把文件名字改为 BIN为后缀!!!!!!!!!!!!!!!!!!!!

网友:
能把这样的老主板修好 技术值的学习

网友:
我再修这个型号的主板 ,现在都修了一个多小时了 还没能修好

网友:
楼主真有心,放疗一个月还在修啊,佩服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技嘉官网的一般都可以刷啊,你这个有点意外

网友:
一句话总结 你就刷了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