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7重摔,换屏后几个月挂了,白苹果重启,cpu坏

楼主(2018-03-08):
如题,苹果7,手机摔了后换了个屏幕  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死机,再直接升级到白苹果无限重启发烫,现在检测下来CPU损坏。求助各位大神如何是好,换主板要一两千也不值得了,在论坛内看到类似故障的维修案例,谁能帮我,谢谢。

网友:
第二天继续求助,听说苹果小7这款特别不耐摔,已经看到很多小7摔废的案例,有大神站出来能帮忙的吗?感激

网友:
CPU整个都坏了吗?更换上层能不能行?实在不行收个套件搬板被

网友:
也有可能 是基带坏引起的重起。1111

网友:
6S以后基带有问题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

网友:
重新焊接U3101并用导线C12焊盘修复看是否解决

网友:
我朋友的苹果7也摔坏了,CPU坏,返厂,最后加了2000+换的新的。太坑了

网友:
看看哪里发烫阿,针对下手

网友:
这种中衰的机器 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 不稳定的

网友:
收下了。提供点高品质的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