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OFFICE文件死机后打开空白

楼主(2018-03-08):
求助!!在修改的一个execl文件时候死机了,重启后文件打开是空白的。求助有什么恢复软件恢复的吗?
office

网友:
记得execl在没保存的情况下,会在该文件夹下生成一个隐藏的缓存文件,或者在桌面生成,记得不是很详细了,去文件夹选项里取消隐藏文件后应该很容易找到。

网友:
最好在没有重启电脑的情况下,搜C盘,用原来的文件名字搜一般会有一个自动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