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300小修一例

楼主(2018-03-08):
机型:Lenovo s300
板号:la-8951p
故障:大短,不触发。

经检测pq302坏了,更换之。

换过之后,电流直接到0.11,还有短路。测量公共点,阻值为0。用5v烧机,一个电容短路。

更换后,不短了。但不触发。测pq301 4脚电压为19v,pacin 0.

Pacin来自于pq316这里。

ACPRN6v显然不对,它应为低电平。追ACPRN,来到PU3015脚。该脚应为低电平,现在为6v,显然PU301坏了,更换后,该机修复。

最后上张亮机图。

网友:
思路正确,修机当然信手拈来

网友:
经典的短路维修案例,不熟悉电路图使用很难修复

网友:
可以撒,    详细的思路,    ,,, ,,

网友:
短路这么多元件,兄弟厉害,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