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无待机,严重烧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8):
接收一台g50-80不触发,电流表0.014A,拆机发现5v待机严重烧坏,板子烧焦了,清理干净,为防止短路把第一层和第二层挖开,清洗干净,芯片立起来焊接,其余脚位飞线

这机器已经修了半个月了,散热没有问题,安装也没有问题,压力测试过没有问题才发出来的,请大家不要再问相同问题了,还请各位师傅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在你这里学到一招,以前都是直接平着焊接。怕的就是下面烧穿了连焊短路了,你的方法不错。

网友(点评):
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来加点金币的,,,,,搜索不了    理解一下

网友:
供电和接地我选择了并联两根线来加强电流,大家也可以选择粗一些的线来接

网友A:
这样能用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用住吗..................................

焊接良好的情况下没问题,这机器是半个月前修的,另外这个板子淘宝价是900左右

网友:
                       这样立起来   不会碍事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能教下怎么挖板吗?我有一块板有个地方烧了个洞,但还是短路发烫求解

网友:
版主是高手,这焊接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这样芯片会不会发热烧坏。。。。。。

网友(点评):
测试过了才发的,没问题,加点分吧

网友:
楼方这是神操作啊,受教了。 不过我有点疑问,会不会太高引影到装壳!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很666,看的出老板,很细心

网友:
这样也飞的了叼

网友:
这样也敢焊接起来,有点风险,但是创新就是有奇迹的发生,值得学习。

网友:
有一位牛X级别大师!学习学习........

网友:
666这样也行吗?装机的不碍事的吗,能装上?

网友:
现在仁宝的保护电路做得真的大不如前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也敢修啊 ,,,要是我 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B:
没烧透就能干

网友:
不错啊。楼主创新啊。

网友:
我晕  这也太牛B了  板子没有烧穿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学习了版主厉害了努力挣分学习中

网友:
这方法不错,立起来焊比较安全!

网友:
确实佩服,我们一般碰到这种直接就是报换板,太费事了

网友:
这样都行,太强了,我遇到相似的都是直接换板了,担心隐藏病患。。。。。。。。。

网友:
飞好线路测试好,需要胶固定吗?看到好多飞线的,都没有用胶固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同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太厉害了。是我的话直接放弃了。。。。NIU

网友:
厉害 都烧成这样了 楼主还能静下心慢慢修 学习了

网友:
PCB都烧糊了也能搞定 不知道是否问题啊

网友:
人才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厉害厉害 值得学习,挖坑补线是要功夫。

网友:
我擦。烧这狗样了你都能修,必须加分啊

网友:
这样都行啊,这很挑战人的耐心,楼主手艺确实很赞!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合原理图和经验来修复的 你自己结合电路图试试
哦,谢谢了,还是要多积累经验啊。

网友:
这样芯片会不会很容易坏呢,没法散热啊。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先想到是5V,多数人会先想到是保隔的地方

网友:
楼主耐心好,要是我只有换板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啊 这样的都能修好 厉害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搞定 楼主高手吧 不知道别的有没有烧掉

网友:
老司机老司机,厉害了我的哥,很有水平的贴

网友:
我是新手小白 过来学习的···嘿嘿

网友:
烧孔的主板修起来也是挺麻烦。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幸好 别的没烧坏。,,。,。碰见过一个 烧的 稀里哗啦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加油 ,像你学习

网友:
楼主 这手艺绝了,我的飞线技术不好,还有待提高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学习了,收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