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主板进桌面直接从启

楼主(2018-03-08):
上午客户拿个电脑让我修下,说一直蓝屏,做几次系统了。上电最后一次配置还是蓝屏,做了个系统win7  32位。做完后启动到桌面的时候断电重启,拆了板子查看没有断线啥的。测量电压也都正常。彻底没思路了。找度娘问问,有一个帖子说这个板子挑主板和内存。然后换了一个硬盘和内存还是老样子,到正常启动就掉电从启。当时没办法了 想做一个xp的试试。果然开机了    ...................

网友A:
这种情况,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刷个BIOS试试呢·····················

刷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B:
当时win8都快出来了  是不是内存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win8都快出来了  是不是内存问题呀

不是  换过内存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