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08):
        一个客户送修联想b460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从0.01上升到0.5左右掉电,根据情况,大致是缺少某项供电或信号,拆出主板

测各电感,瞬间都有电,用排除法,当把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拆除,不掉电了,下一步对cpu供电进行检修,换了cpu供电芯片u60和上下管后,还是掉电,检查外围电路,发现芯片的16脚接的电阻r539为保险电阻

        经测量为10k欧多,明显不良,暂时在原电阻两端飞了一根线

        上电测试,不掉电了,但电流一直上升,且没有跳变,还是黑屏,这是怎么回事,刷了bios也无济于事,装上内存条和不装内存条电流都一样,想到迅维书上讲的,内存供电分析那一节
                                                                                                    有一路pwm,还有两路ldo:1是内存ref供电,2是vtt供电,经测发现vtt无供电

        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芯片,焊好后,上电,成功亮机

         写的不好,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网友:
同样的事,为什么要说几次呢,你以为是周星驰在拍电影啊

网友:
伙计,你的图片发的重复了。,好像有三遍

网友:
好多的图,辛苦了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就是图片发重复了

网友:
不过还是修好了,图片传了这么多啊..................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来加点金币的,,,,,搜索不了    理解一下

网友:
对于小小白来说,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好多图  不过很实用。。。。。。。。。。。

网友:
这个机器CPU上管容易坏,还有就是EC BIOS

网友:
这样拆上下管和芯片的排除法第一次见,真是厉害!

网友:
LBV5S3104FSK29291,看来还是需要从基础知识学习,爱学习的小白

网友:
为什么要全拆CPU芯片和上管呢,反复开机再去测有没有电压出来不行吗?还是说想证明你焊功好?

网友:
楼主.你那本笔记本维修的书,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文采思路挺好的,就是图片太多了!!!

网友:
我这手里也有一个   掉电的   没头绪了  也用你这方法试试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拆除   拆他干嘛  吧系统电源好信号拆了    在量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