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超越T6笔记本点不亮

楼主(2018-03-08):
故障现象:海尔超越T6笔记本,开机不显,开关五六次才能开机。由此判断普个元件性能不良,于是拆机测量各供电,发现CPU无电压,后用示波器抓波发现是CPU电容性能不良导致,果断拆除换上4个330uf的电容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小白发贴高手勿喷。

网友:
现在这种NEC大电容的笔记本是很少看到了

网友:
通病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