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集显 在系统里操作软件掉电,修复分析

楼主(2018-03-08):
故障现象:客户说切换桌面墙纸就掉电,同事换个硬盘装系统测试,切换桌面不掉电,但操作软件,会掉电。

维修分析:
拆机后,裸板上电发现,风扇只在开机时转,屏幕亮了就不转。
示波器探头帽,飞线焊线到主板上,双通道,进系统操作,静待掉电……

排除温控。(风扇在亮机后不转,只要cpu部位不烫,就是正常的,反正,就是不正常

等机器进入系统的期间,搜索G430掉电帖,未发现可借鉴的案例。

排除cpu供电部分
可能掉电测试次数多了,导致故障变为进系统桌面就掉电

锁定到NB的集显供电+VGA_CORE(这个ICH_POK电压有点低,不知道影不影响)
对比了集显供电与待机的rsmrst#,集显先掉,排除待机部分。

下班前赶着换了集显滤波电容,加了个330的电容

在系统桌面不掉,操作软件不掉,但一点鲁大师温度测试就掉,反复2次都是,貌似好了点,初步锁定故障到集显带不起负载。只剩几个小供电没对比,下班了

晚上回宿舍,重新搜索论坛所有G430的帖子,发现有一个人换集显上下管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6499-1-1.html

今早到店里,换上拆料的2个cpu供电上管,半装机,在系统里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不掉,切换墙纸不掉,丢一边放电影,貌似修复。

找来拆下的故障MOS管打值,发现上管DS级正向560的二级体值,下管DS级160的二极体值,其他方向无值,下管被击穿?
拆类似料板的cpu供电上下管,上管560,下管170,拆2对都是这样(猜测:软击穿有的能量出来,有的量不出来,且下管估计是正常的)

不放心,重新飞线拷机,期间继续对比波形观察。

示波器单次抓波,动不动就被触发,触发时两条波形都是直的,看不出所以然,以为是静电干扰,次数多了,频率达到1分钟一次,感觉奇怪,慢慢调小时基,才发现上面这样的波形,类似振铃波,POK竟然也有轻微震动,可能还有问题。

期间表笔一量POK就掉电,分析了下,可能是这个POK通过三极管Q26去了RSMRST#,Q26的控制级B级是3V待机分压来的,B级要2.483V开启,万用表内阻分压了,导致这个POK信号不稳定掉电。在本机的故障里,此处应该可以排除。

问题是,这种状态的集显供电、待机供电pg,电压都跳动,是个隐患。

网友A:
楼主这波抓地,看的人都觉得爽。怎一个爽字好得,那是好爽。 想问一句楼主 你这是练成抓奶龙爪手了吗。

网友:
学习思路,好好学习。我就是想学习这些维修知识,学习大家维修的经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波抓地,看的人都觉得爽。怎一个爽字好得,那是好爽。 想问一句楼主 你这是练成抓奶龙爪手了吗。

    这是神回复吗?      666  666

网友:
示波器修机方便不,一直想学习,找不到源头

网友:
看得出LZ修本很用心,对本质有探索精神

网友:
牛逼,示波器666    楼主多发贴呦~   顶顶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波波抓得就是爽呀

网友:
这示波器抓的  厉害了    说的也清晰    收场了

网友:
好强 兄弟 技术到位,时序也很精通高手

网友B:
说到底应该还是工厂用料上的问题,以后新机器没波真的难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没有示波器···就不好修了·

网友:
示波器分析掉电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应该还是工厂用料上的问题,以后新机器没波真的难修了

恩,这种集显的老机器,如果用料双上下管,多几个滤波电容,寿命可能会长点

网友:
你这分析,,  果然是技术牛人。。  这个机器太老,不好报价啊   没有激情去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