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入不了系统跟BIOS 连U盘才能入BIOS也入不了系统

楼主(2018-03-08):
(图片)

网友A:
你是进bios,还是做系统啊,你要是做系统,做一个通软碟,做一建装机的那种。

网友B:
这个是 EFI和MBR两者你选错了 或者默认EFI你给格式化成了MBR  还有就是 真的硬盘坏了 不管哪一种情况 都是分分钟解决

网友C:
有可能硬盘真的坏了。换一下,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进bios,还是做系统啊,你要是做系统,做一个通软碟,做一建装机的那种。

装系统,导完系统之后重启电脑就是以上的显示进不了下一步安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EFI和MBR两者你选错了 或者默认EFI你给格式化成了MBR  还有就是 真的硬盘坏了 不管哪一种情况 都是 ...

开始用MBR格式,都能正常装系统,他拿回去没几天就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硬盘真的坏了。换一下,重装一下系统

我换了新硬盘试了,也是一样
,怎么办啊,用了好多方法还是不行,电池放电也不行

网友B:
  硬盘换了也不行那就是你 系统安装问题  这个是很常见的 例如EFI启动你 硬盘没有分区或者是MBR分区 那肯定认不到了 其实这个是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盘换了也不行那就是你 系统安装问题  这个是很常见的 例如EFI启动你 硬盘没有分区或者是MBR分区 那肯定 ...

是BIOS调试问题还是能具体说明一下吗?领教了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BIOS调试问题还是能具体说明一下吗?领教了
呵呵

如果是新机型  你既然放电了 那么百分百默认EFI  你没有ESP分区是认不到盘的
系统维护基础知识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进bios,还是做系统啊,你要是做系统,做一个通软碟,做一建装机的那种。

做系统,入BIOS现在又行了,系统导入行了,就是到安装那步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机型  你既然放电了 那么百分百默认EFI  你没有ESP分区是认不到盘的
系统维护基础知识自行百度

HP 型号:TPN-Q109  不算新 硬盘也认

网友:
   uefi 加 bios的      硬盘分区和bios设置不匹配             如果是设置的uefi模式硬盘分区得是gpt   如果是传统sata模式分区就是mbr

网友:
这种问题分分钟能解决吧,楼主一看就不是正经的维修人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你是进bios,还是做系统啊,你要是做系统,做一个通软碟,做一建装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