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24v的铭伟电源电压只有15v左右

楼主(2018-03-09):
一个坏了的24v 5a铭伟电源,494的,输出电压只有15v左右,变压器吱吱响,不能接负载,接上后降到只有2v多了,输出电流只有200ma左右,网上找了图纸,新手小白,照网上的先查了494的1234上的原件都正常,当时一头雾水,然后检查又了494的12角和7角供电只有6v左右,明显不正常了,494供电应该在15-17v之间,接着查供电,发现c9滤波电容不正常,更换后正常输出了,吱吱响声音也没有了,明天准备改个可调玩玩,新人发帖,望打赏,:kaixin:

网友A:
楼主,不错啊,只是这款117表测电容不准,我的115测电容偏大好多,不知你的咋样

网友:
不错。

edison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啊,只是这款117表测电容不准,我的115测电容偏大好多,不知你的咋样

准啊,我还有个世达03015对比差不多,117测出297uf世达测出304uf,测好的的新电容基本和标的值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啊,我还有个世达03015对比差不多,117测出297uf世达测出304uf,测好的的新电容基本和标的值差不多

你测个104瓷片电容看看,是不是大于100NF,这款表电容越大越准,越小越偏大,你看看
谢谢

网友:
测电流是什么鬼                   电源坏除了电容坏    还能有什么          整流桥  变压器    没了  振荡器坏的也不多        还有测电流          这真的是。。。。。。。。。。。。。。。。。。。。。。。

网友:
我也有一个啸叫的电源一直没修好。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个104瓷片电容看看,是不是大于100NF,这款表电容越大越准,越小越偏大,你看看
谢谢

测了一下,有个104测出来是104,103测出来是10,是有点偏高了

网友:
不错万用表很好,技术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