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点位图才修好的P8H61-M LX2 R2.0 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18-03-09):
P8H61-M LX2 R2.0 USB报错15秒关机 如题,同行拿来的以为是通病到手就测了下网卡旁边的分压电阻有3.3V 不是电阻问题 这下麻烦了,不是这里的问题,又把南桥旁的822排阻都换了,故障依旧,还好基地有点位图下,最终故障是在键盘处有两个USB口,那里的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15秒关机修起来很麻烦,USB监测信号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种问题现在很少遇见到呢?一年都没有遇到一台了

网友:
15秒关机修起来很麻烦,USB监测信号引起的

网友:
前天刚修了一个跟你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难道是通病?  桥USB12_OC#检测输入输号是由单独的两个电阻分压得到3.3V  其它的882与472排组分压得到3.3V ,开机刚显示就报错提示15秒后关机

网友:
华硕15秒关机一般是USBOC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实拍图片应该把电阻圈一下,更容易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