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WD320G硬盘

楼主(2018-03-09):
我这里有个WD320G 硬盘板子坏了,换了新的板子BIOS芯片也换过去了,但是提示要分区,怎么帮。
芯片

网友:
你拆的是BIOS芯片吗?难道现在硬盘BIOS芯片这样了吗?

网友:
这个那是 BIOS ,这个是 马达 驱动IC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1537的板子BIOS在那里吧。你这个原板子坏了·提不出BIOS你可能要从固件生成BIOS。再回刷到新的板子。短接到安全模式能刷BIOS·

网友:
返工把原芯片焊回去。找资料学习一下,准备工具,再搞,多折腾,祝好运。

网友:
呼呼,弄错BIOS芯片了。重新弄吧

网友:
来自: 安徽
bios 是8脚的一个芯片。是25芯片。

网友:
哈哈 硬盘电机驱动 芯片 换了也一样 这个Bios 在主芯片里了把

网友:
你发得图上 ,BIOS 在那??
bios一般是SOP8 25或者24芯片哦

网友:
有没有试过重刷bios

网友:
那是电机驱动芯片,不是BIOS芯片。

网友:
这不是BIOS BIOS应该是在主芯片内的吧

网友:
没有修过硬 盘,不知道硬 盘主板换了行不行,不过祝楼主好运!

网友:
bios程序在那个大主控芯片里面,它没有外挂spi的rom,你要用相应的工具生成才可以用的

网友:
你的这块硬盘板没有外挂rom的,固件在大M主控里的,你拆的是电机驱动芯片。看你的会员等级应该不会这样搞错的啊。。

网友:
那是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你这个BIOS根本是弄错了,焊下来不是这个的。这个板号没有8脚BIOS芯片的需要用工具提取的。一般人还真搞不了。

网友:
能修还是修板子好,把板子修好了就不用再提取BIOS了。

网友:
硬盘固件怎么刷,还没刷过硬盘的!我也有块320G的盘,跟上面情况很像,转成USB识别出来变成2048G了,不能分区。想刷一下固件

网友:
大神们,求教硬盘BIOS一般是哪些型号?

网友:
BIOS在大M芯片里面,BGA的,你换吧,

网友A:
要硬盘就换板校准,要数据就把大M芯片移到好板上
盖微科技
要硬盘换板校准是要专门工具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硬盘就换板校准,要数据就把大M芯片移到好板上
要硬盘换板校准是要专门工具吗?

网友(2018-05-09):
WDR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是主芯片里集成BIOS,没有外接BIOS芯片,原固件生成BIOS文件再写入

网友:
你拍的照片太少 没办法帮你分析啊 。你得拍的全一点。。。

网友(2018-08-25):
那个是BISO?找8引脚的。换完后。需要插电重启,拔除硬盘,重启,再插硬盘,才可以识别。

网友:
看来还是要数据,弄BIOS吧。

网友(2018-10-21):
WD硬盘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一般都是八脚的一个小芯片,你焊接的这个应该是把主控换了,虽然硬盘能正常用了,但是里面的数据没有了,总结:BIOS换错了

网友:
这是mbr或是db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