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b843p电流反复跳变,有时候还灰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3-09):
dell la-b843p电流反复跳变,有时候还灰屏是什么问题?刷过BIOS了,加焊过显卡了,难道CPU坏了?
cpu

网友:
怎么个跳变法 是亮机跳 还是不亮跳 灰屏是没有背光吗 还是字都没有 描述清楚了 才能帮你

网友:
内存看看有没有氧化,不行就查屏接口电路,看看几组数据线正不正常

网友:
cpu应该没有坏 你屏幕是好的吗 还有你的blos刷原厂的试过了吗

网友:
刷工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