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求师傅们教修S410右侧U口失灵

楼主(2018-03-09):
师傅们好S410右侧U口失灵,排线接口处保险断开,后极对地为

查到排线接口处上面两个保险已经断开了 我用线飞通之后后级对地还是为0不通,付费求师傅们教,起步50元

微信15829535351

网友:
对地0 那是短路了

网友A:
只要不是数据线短路,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B:
排线有问题吧··地线不通飞条地线,再查下供电5V,数据线阻值正不正常,还是南桥问题。地线跟主板接地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线有问题吧··地线不通飞条地线,再查下供电5V,数据线阻值正不正常,还是南桥问题。地线跟主板接地正常 ...

师傅你好,有5V的 就是中间那两个数据线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你好,有5V的 就是中间那两个数据线不通

后级对地也是0,,,,,,,,,,,,,,,,,,,,,,

网友:
厉害,我一般只测阻值,没测过电压

网友:
该怎么修啊师傅 数据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数据线短路,还是很好搞的

该怎么修啊师傅 数据对地短路,,,,,,,,,,

网友D:
机器修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修好了嘛?,,,,,,,,,,,,,,,,,,,,,,,,,,,,,,,,,,,,,,

没修好呢,等师傅付费指导呢,,,,

网友:
用二极体值档量,电压对地短就看看哪烧了。数据信号对地短,不是接口短路的话,就麻烦了,可能是桥烧了

网友E:
既然测到阻值不正常 第一步找出阻值不正常的位置

网友F:
这两个应该是USB2.0的接口,数据线应该是直接走到桥或者集成CPU里面去的吧

网友G:
usb供电测测有没有坏,换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供电测测有没有坏,换供电芯片试试

师傅你好,供电正常,就是中间那两组数据的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应该是USB2.0的接口,数据线应该是直接走到桥或者集成CPU里面去的吧

师傅你好,供电正常,就是中间那两组数据的不通,数据直接到CPU里我是不是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测到阻值不正常 第一步找出阻值不正常的位置

数据后级通到哪里我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