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60 KL2A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09):
    上电到0.5左右掉电,各电感电压正常,PLT_RST#正常,示波器对比PLT_RST#和SLP_S3#同时掉,SLP_S3#在各电压之前掉。

断开SYS_PWROK,电流稳定在0.5A左右不掉,此时测得3.3V转1.8V电路异常,1.8V只有0.3V

更换PC148后KO

网友:
电容漏电 导致不导通啊。

网友:
修这个  要有经验吧  如果没有时间积累肯定搞不上来

网友:
电容漏电 导致不导通啊
电容漏电 导致不导通啊

柴油机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个不好找到

柴油机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样子也算得上半个大神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拆除U17(断开SYS_PWROK)测掉电是亮点。

网友:
可以不错修的很好

网友:
11楼说的对    断开系统电源好信号是亮点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细致啊,这种分析没有半天都找不到思路,以后还要像你们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