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D3充电芯片烧烂一例

楼主(2018-03-09):
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台机械师,打开一看充电芯片已经不在了,芯片周边被拆了几个电容电阻,3.3v短路EC(IT8587E)坏,心想这就难搞了,
老板报完价后,买芯片,打磨PCB,上绿油,,
第二天:芯片到了,借来了好板子,一步一步参照搞了挺久终于飞好了,将EC拆了上电,OK,一切顺利3.3v也有了,找了个EC换上去,测试亮机

网友:
支持下,修本不易

网友:
过程编辑好点就好了
向楼主技术学习

网友:
用点绝缘漆涂涂

网友:
修好就好,支持一下如果有过程更好了

网友:
修好就好,支持一下如果有过程更好

网友:
看着飞了好几条线。就烧的不轻。          能修好真是不容易。

网友:
这么新的机都能搞定可以哦

网友:
不是在保个的机子吗

网友A:
绿油从来没弄过      没有紫外线灯    都是胶棒  飞线  有的时候还得把芯片立起来        翻过来

网友:
修好就好,支持一下如果有过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油从来没弄过      没有紫外线灯    都是胶棒  飞线  有的时候还得把芯片立起来        翻过来

应该是照了吧

网友:
没有紫外线灯    都是胶棒  飞线  有的时候还得把芯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修起来太难受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就怕不稳定!

网友B: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C:
飞线的地方需要打胶吗?不用处理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吧。················

这个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的地方需要打胶吗?不用处理下吗?

嗯,我是看烧的位置,一般不打胶,我是拿绝缘胶带粘上

网友:
有主板参照有图就好修了。现在主板集成度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D:
技术是好就是这线飞的,,,,,,,

网友:
666 这应该是功率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是好就是这线飞的,,,,,,,

哈哈,遇到这种挺烦的,都想直接搞好,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机械师的主板都可以借到,看来LZ那里资源都蛮多的

网友E:
请问下楼主你拿到之后,换芯片之前有没有查下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短路?烧成这样其他地方没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你拿到之后,换芯片之前有没有查下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短路?烧成这样其他地方没事?

嗯,要查,EC坏了和缺了些电阻电容,可能是运气好,一次搞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要查,EC坏了和缺了些电阻电容,可能是运气好,一次搞好

有图纸应该都可以,不过你有一模一样的实物那就更好,直观!!老铁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应该都可以,不过你有一模一样的实物那就更好,直观!!老铁捡钱了

没有实物,,,。。,,,,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借板子回来了吗?:o

网友G:
好在有好板子对照,不然估计难修。

网友:
有个参照,像我们小店直接就报废了,连个型号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在有好板子对照,不然估计难修。

这个只要有图纸加上耐心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要查,EC坏了和缺了些电阻电容,可能是运气好,一次搞好

嗯嗯,没说详细,借了个另一个蓝天代工的主板,充电芯片是一样的,作为参考

网友:
这种烧烂了的主板要不好修,要不难修。。。。。。

网友:
厉害了,,棒棒棒

网友H: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感觉都焊的不是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感觉都焊的不是很稳啊

线够粗就好,哪里看出来焊的不稳指点一下

网友:
有好板对比比较好补件哦,修的快点

网友:
这应该是新机器吧,目前应该很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