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 屏幕不能调节

楼主(2018-03-09):
升压原理通用,安卓机器,带背光的屏幕的机器,基本都是这样升压

网友:
这是想说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A:
意思是升压电路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最好刷机有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升压电路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最好刷机有出厂设置试试

一般都是升压线路。。。进水最容易坏

网友:
般都是升压线路。。。进水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