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09):
机型:ASUS
板号:X555LP
     REV:1.1

故障:不触发(说进过水)

先来张板号,

接商家送修一台ASUS本,说是进水了,麻溜拆机,主板进水不严重。只有电源接口旁进了一点水,有清洗过的痕迹

直接通电0.00,按开机键无反应。
这机器这问题老多了拔掉电池就好,手里这个不会也这样的吧 哈哈哈
去掉电池再次通电电流还是一样0。00,想多了,进水的地方被清洗过,估计也拔了电池

拆除主板通电打了下进水旁的霍尔元件3.3v正常的
系统供电
3V正常
5V正常
EC67脚系统供电PG正常
EC108脚ACINOC#正常
EC109脚LIDSW正常

刷了个BIOS涛声依旧,正准备拆散热器上BGA伺候时多了一个心眼,表笔戳了一下开机键发现电压只有0.6

尼玛不按套路出牌,开机键拉低一般不都是亮机断电吗?

不管3X7=28了,直接手术刀伺候,EC那端恢复成3.3v,机器已经自动触发,看电流已经亮机的节奏,找了个按键换好接好线已经正常

修机要细心+细心,秒杀的机器走了这么大个弯路
最后各位大侠们打赏点分吧

 会员15206192元2023-10-1 21:21
 会员15206192元2023-10-1 21:21
 会员5671262元2023-2-27 10:56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来的  好几百大洋到手啦!

网友B:
                     开机键短路了吗

网友C:
捡到漏了 这钱来的轻松 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网友C:
兄弟有才啊不错呀,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网友D:
好像是通病来着

网友E:
我有一台不跑码好难修呀

网友F:
楼主捡钱了 看样子是通病

网友G:
因为没有高低跳变所以不会触发信号

网友:
这种事很难遇到,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H:
说相声啊。兄弟。··········

网友I:
一看到图片中显眼的按键,立马想到会不会是按键问题,话说楼主的可调电源该升级了,这插电0.00有点误导思路啊。0.003就直观些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小问题跑了一大圈才发现

网友J:
楼主这问题还算好修的啊,捡到了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问题孙小 经验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来的  好几百大洋到手啦!

看完帖子了吗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键短路了吗

进水导致漏电

网友:
进水导致漏电来的                                        一直没在意开机键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到漏了 这钱来的轻松 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到漏了 这钱来的轻松 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到漏了 这钱来的轻松 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到漏了 这钱来的轻松 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有才啊不错呀,不错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通病来着

进水导致漏电来的                                        一直没在意开机键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不跑码好难修呀

实在不好修就放弃吧     修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捡钱了 看样子是通病

进水导致漏电来的                                        一直没在意开机键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没有高低跳变所以不会触发信号

进水漏电来的                                        一直没在意开机键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相声啊。兄弟。··········

                                     一直没在意开机键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看到图片中显眼的按键,立马想到会不会是按键问题,话说楼主的可调电源该升级了,这插电0.00有点误导思路 ...

还好还好   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问题还算好修的啊,捡到了呵呵

                                      一直没在意开机键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K:
最简单越不考虑哈哈

网友L:
这个问题也不少呢 有的是里面有水分!!!!!!!!!!!

网友M:
谁也想不到进水会进到这么隐蔽的地方去啊     楼主  这种情况短接一下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简单越不考虑哈哈

恩  是的 越简单越不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也不少呢 有的是里面有水分!!!!!!!!!!!

这个就不好说了 按键进水漏电也很正常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谁也想不到进水会进到这么隐蔽的地方去啊     楼主  这种情况短接一下能开机吗

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 所以一直没有怀疑开机按键

网友N:
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就盯着进水的地方搞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就盯着进水的地方搞

进水不多 才没在意,

网友O:
开机键短路了吗 开机键短路了吗 开机键短路了吗

网友:
一般按键进水氧化了就这样吧。。。刮刮就好了

网友P:
            板层漏电了  开机键没坏吧

网友:
有时候做不到细心,老板一直在后面催,这个没修好就又塞过来一个,还说修的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开机键短路了吗 开机键短路了吗 开机键短路了吗

开间简陋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板层漏电了  开机键没坏吧

是开间案件的问题

网友Q:
开关坏了啊     细心

网友R:
额     这估计是二休机器了   上家估计没有搞定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捡到漏了  简直就是送钱的活

网友S:
上家竟然没发现  你赚到了 ~~!要细心啊

网友T:
是开关按键坏了吗 直接换了 就好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开关坏了啊     细心

越简单的事情越容易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R:
额     这估计是二休机器了   上家估计没有搞定

差一点就干CPU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是开关按键坏了吗 直接换了 就好了对吧

EN  SHI  DE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上家竟然没发现  你赚到了 ~~!要细心啊

en  shi de

网友U: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网友V:
好险啊,差一点绕个大圈子。。。。。。。。。。。。。

网友:
这机器爱坏BIOS

网友W:
我昨天  也是  碰到  一个   开机一会关机的 反正走了 一大推弯路 到最后 我发现怎么我晃他就重启呢?  才发现开关键坏了

网友X:
开机键短路,导致3.3V拉低,,维修要细心,,

网友Y:
进水的机子看运气,运气好就是捡钱,运气不好修死个人。。。手上有几台进水的机子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险啊,差一点绕个大圈子。。。。。。。。。。。。。

是啊  还是得细心

网友:
BIOS坏的很多哦  现在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昨天  也是  碰到  一个   开机一会关机的 反正走了 一大推弯路 到最后 我发现怎么我晃他就重启呢?  才 ...

双击666

网友:
引用 网友X:
开机键短路,导致3.3V拉低,,维修要细心,,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进水的机子看运气,运气好就是捡钱,运气不好修死个人。。。手上有几台进水的机子没修好。。。。

进水多了 就不要搞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主 受教了小白一个还在学习中

网友:
修机思路要从简单因素入手,这是看帖后得到的启示

网友:
华硕的机器难修、有几台都没图纸点位。没点办法

网友:
霍尔是什么东西啊,我只听说电瓶车电机里有霍尔

网友:
没有听说过笔记本电脑里也有霍尔,请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主板短路造成掉电的原因,

网友:
要钱的帖子看不到唉......看回复应该是电源按键吗?